三星 P467 不亮

楼主(2018-01-04):
三星 P467 供电都正常,就是不亮,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南桥后面的电容吧。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后面的电容吧。好像是通病来的

好的,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先看看电流跑多少了,有么有检测到内存或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流跑多少了,有么有检测到内存或者显卡

电流跑到0.7就不动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