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pcie3.0能点亮显卡,但有点儿小问题

楼主(2018-01-04):
本人带电摔过一次电脑,连在显卡的vga dvi转换头都快被拧断了,然后瞬间断电。再次开机,发现pcie3.0插槽有问题了,每次重启,不管是系统软重启还是机箱上的硬重启,总要和关机一样断一下电几秒钟,然后重新上电重启成功,目前插槽还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有上述重启变关机的问题,求大神解答。个人不敢再使用pcie3.0插槽,还了板子上另外一个pcie2.0X4的插槽将就用着,求大神帮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二楼补充一点,拨掉显卡,不会再出现上述情况。只有插着显卡的情况下,会重启变断电,然后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