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A暗屏,速度秒杀。问题简单,高手绕道。

楼主(2018-01-04):
时间:2018年一月四号下午三点
机器:东芝L40-A
故障:暗屏(客户说自己换过屏,不关屏的事。)
就喜欢这样的人,故障都帮我排除了。省事。
速度拆机,拆开后盖,余光所到之处看到屏线接口有猫腻。
把铜管拆了,原来一个电感烧爆了,直接开路,没有19V电压。
把烧掉的地方刮了刮,上点锡,先换个保险上去试试,找了个大一点的
0欧电阻代替,开机测试,灰屏,背光已经亮了。看了一下旁边还有个,转换芯片PTD2132R,以前在联想S405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直接料板拆芯片换,换好后先清洗一下痕迹,最少自己看着舒服。通电开机。
嘿嘿。TOSHIBA,完美亮机。有图有真相。加分啊老铁。

网友A: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外接是好的,内接白屏,也是换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外接是好的,内接白屏,也是换这个芯片

老哥,加个两分啊,没分了。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还有华硕的RT2136R也是一个鸟样的。

网友:
果然是老鸟,经验很丰富...............................

网友:
经验很丰富...............................

网友:
老司机  修机子就是快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加个两分啊,没分了。

都加5分了,最高的了,呵呵,再也加不上了

网友:
这个和华硕的2136R是一样的,外显内不显就是换这个屏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加5分了,最高的了,呵呵,再也加不上了

谢谢,老哥啦,权限不够。哈哈哈哈

网友:
好技术啊,我也是没电路图才修不了

网友:
这个超级简单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这个芯片坏的可多······················

网友:
只能说很完美,速度又快,不错的!!!!!

网友:
转换芯片,记住了,下次也试试。多是直接飞线短接的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是客户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网友:
这个,运气非常 好呀, 只是一个保险烧了。 呵呵
only曦
屏供电19v烧断线了,认真看帖啊,哈哈哈
详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是批量故障?都是造福维修者吧,感谢这些厂商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容易坏 的哼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转换芯片坏有料板还好,X宝买的好多坏的,已经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熟门熟路。。。。。。。。。。。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这样子坏的一般都是电源没拔换屏导致的吧。我昨天修了个ASUS 也是同样的问题。客户说想换72色域的屏。开机的情况下直接拔插的。

网友:
可以啊,这样的秒杀法多发点 ,以后遇到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很少遇到啊 这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虽然简单 但这维修整个过程思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你说的更换屏幕接口的芯片是干嘛的, 楼主
先锋家电维修
没有仔细看贴子,怎么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你说的更换屏幕接口的芯片是干嘛的, 楼主

网友(点评):
没有仔细看贴子,怎么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之前遇到过L40  只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这样转换芯片也是爱坏的

网友:
这样的转换芯片确实容易坏。。。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据说这个芯片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换了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网友:
你们搞电脑维修的是不是家里备了好多以的芯片现在又用不上了过时了,不备点货吧用的时候又要去发货。

网友D:
是不是没拆电池就换屏。自己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太屌了,完全进入了高手区域厉害

网友E:
朋友你好,请问你的2132R芯片在哪家买的呀,我也是L40-A这个显示芯片坏了,换过后是黑屏本来是缺色,芯片好像带程序。

网友:
小问题,很简单,,,   加分了

网友:
现在这种转换芯片用的少了吧!!!不错,捡钱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支持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好,请问你的2132R芯片在哪家买的呀,我也是L40-A这个显示芯片坏了,换过后是黑屏本来是缺色,芯片好 ...

料板上面拆的,这种芯片买了也不一定是好的,AMD板上比较常见,计较高端点的机器上也有。最好是料板上有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拆电池就换屏。自己坏的还没碰到过

估计原来的问题就是屏供电那里烧了,这也说不准,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已经换过屏试过了,有可能如你所说也不一定。一般一修机问题还是比较单一的。

网友:
东芝的机器问题确实多

网友:
在华硕的机子上见过这个芯片,当时换了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