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 不显示

楼主(2018-01-04):
LG 显示器 通电正常,指示灯亮,电源板跟驱动板都没有问题,但还是不显示,请大神指教!!

网友:
灯光检查一下,点灯神器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先开机看是否有灯光亮,再用手机手电筒照着看一下,有无显示,如有显示则是灯管不工作,检查供电测试灯管是否损坏,如都无显示,着可能是驱动板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