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01L进液维修

楼主(2018-01-04):
机型:ASUS  Q501L

板号:Q501LA
故障:进液不触发

接一卖场小伙送修机器,说是进咖啡了 。

板号,

拆除后盖,电池,主板进液还不少!!

看了下主板进水的地方在内存供电跟内存颗粒的位置

大致打了下阻值没啥明显短路的地方报价开修

这种带糖成分的液体用洗板水清洗效果不是很好,(清洗不干净风枪一吹就黑不拉几的东西在上面)我是用威猛先生喷在进液的地方然后再用牙刷刷洗,效果好得很。。

处理完内存供电后插电电流0.01跳到0.03停住,

意料之中没这么简单,肯定内存供电玩完。

表笔捅了一下内存供电出来了,看来还不是你的问题。冤枉你了

1.05Vcpu桥模块的供电也正常

CPU供电没有

在捅了一下几个切换电压都正常

既然没有CPU供电就先修CPU供电 ,打开点位,只有老版本的TSICT点位图(个人感觉没新款的好用)
看了下CPU供电芯片NCP81101找来PDF

供电啥都正常,1脚开启信号不正常

追查其来源连到R0618

,R0620

搜索H_VR_ENABLE_MCP来到CPU

CPU供电开启信号一般都是EC收到各路PG后从EC发出来的(老款),这个板子直接CPU发出来!!!(新款)
CPU挂了?条件不满足???

CPU附近并没有进水抱有一丝希望相信是第2种情况在看看吧价都报出去了。。。

打开点位在板子上一阵瞎捅,捅到D5802时终于发现了新大陆。。内存电压PG没有!!!

在次量了下内存电压是正常的,,你妹的 。。看来还是进水引起的

想着电压正常直接短接PG上拉电阻R5815,电流到0.4几掉电,掉电后3.3v直接变成2v左右,然并卵。。看来偷不得懒还是老老实换芯片吧

料板上拆了个前2个代码一样的芯片过来上电涛声依旧,尼玛没这么点背吧

出去抽了支烟。。。。想着一般内存供电进水的要么短路烧一大片要么只是坏个TON上面的一个800K左右的电阻。
说干就干直接把TON上面的电阻换掉

上电PG已经正常产生,

CPU电压也出来了!!!

断电接屏上电看到了熟悉的LOGO(BIOS界面)

最后各位老板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
技术不错,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TON上面的电阻坏了不影响PWM供电的吗?这里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上面的电阻坏了不影响PWM供电的吗?这里不是很明白!

刚开始我也很矛盾,一般腐蚀了都是没供电的 但是这个他就是有

网友:
800k电阻坏掉了,内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
还是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我想请问一下,关于那个TON频率设定引脚的问题,那个电阻只能原值更换吗?还是有其它可以代替的阻值?

网友:
经验不足估计修不出来哦,要是有个个接口的定位大全就好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难道就只有我用洗洁精,你们都是用威猛先生,后面那个TON有问题也会出电压?

网友B:
800K左右的电阻也会坏,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刚开始我也很矛盾,一般腐蚀了都是没供电的 但是这个他就是有

网友:
有图有点的感觉就是舒服啊

网友:
进水ton引脚电阻特别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K左右的电阻也会坏,还没有遇到过

进水腐蚀肯定会坏了,我前两天修一台800K的我只接找了一个1M上去也好用,800K太难找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技术 不错啊,一个小电阻,能赚不少钱

网友:
原来800K左右的电阻坏了。。。。。。。

网友:
原来800K左右的电阻坏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