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8-01-04):
联想的一个一体机,版号B305,最开始的故障是显示英文等待卡住,然后加焊了南桥,故障变为进系统蓝屏死机,重植了南桥后,故障一样,然后从淘宝上买了两片新桥,换上后电流1.25A,不亮机了,换回原来的桥也不亮,怀疑是换桥的时候,显卡空焊了,把显卡重植了,还是不亮,试刷了一版论坛下载的BIOS,故障无变化,现在正在下图纸仔细维修中,想问的问题 是,换桥会不会影响到BIOS里的文件?

网友A:
是不是显示H这个字母,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南桥,这种南桥华硕M5A78主板上多的很啊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南桥问题,再换一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H这个字母,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南桥,这种南桥华硕M5A78主板上多的很啊

谢谢,我去料板堆里找找,多谢提醒。

网友:
我正准备从驱屏电压开始找起呢,
这个一体机在我这儿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