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60开机不显

楼主(2018-01-04):
同行送修E560,开机电流上到0.4几,屏幕有动静。换屏后故障依旧。拆机后刷两个BIOS故障依旧,刷回原BIOS亮机。附亮机图

网友:
bios现在很多不行的 啊  0.4左右就是bios的事啊 不用考虑  当然也分本子.

网友A:
为什么原来的在板上不亮备份来再刷回去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原来的在板上不亮备份来再刷回去就亮?

RT809的工程师解释说是里边电路电荷电路不足,导致内存集成电路作电路不正常,重新刷写后,重新给芯片充电读写,就好了。其实是芯片渗电荷的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没有仔细研究过,搞好就给客户了

网友:
果然是老鸟,经验很丰富...............................

网友:
这样都行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可能会返修,用几天试试,原机bios还有有问题的

网友:
担心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