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同行送来联想 L1950Wa 指示灯亮暗屏,防止同行误判走冤枉路

楼主(2018-01-04):
同行送来的。说是灯管坏了;查了联想 L1950Wa 维修资料,多数说是驱动板坏了。但是已经有高压板开启信号了啊。
这个点灯管工具点2个灯管都只有0.177A左右,用我店里的正常灯管则为0.670左右,我不相信上下灯管一起坏的。
查驱动板的开启电压为2.95V ,adj为2.6V应该正常啊,就量了高压板电压稳定为18V,正常啊;无意间发现敌情C15

网友A:
这种电容非常难坏的。修显示器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非常难坏的。修显示器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我是没有见过这电容坏过,费时不少啊。

网友C:
这种电容一般坏了,灯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灯管十有八九有问题,看看屏没有灯管引线的两个角塑料有没有烧焦的情况。

网友:
我修过有十几台是这个电容,有几个是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有见过这电容坏过,费时不少啊。

高压包边上的这个,电容,坏很多啊。楼主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一般坏了,灯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和灯管没有关系,谐振电容,维修中遇到不少了。

网友:
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2018-02-23):
确实,此电容若坏,一般灯管就会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修的不错 这种电容很少坏,修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2018-10-24):
高压电容坏,灯管都会有问题,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电容还的真不多

网友:
这个和灯管没有关系,谐振电容,维修中遇到不少了。

网友:
捡到尸体了,有时就是灯管问题烧了,试试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