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有复位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8-01-04):
牌子:富士康
型号:G31MXP
故障:有复位不跑马,经过测量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有,总线供电0.29V,没有CPU供电

量的总线供电Q25得D级为1.8V,G级为10V,S级0.29V,怀疑mos管坏换掉S级变成1.2V,正常了,

但是开机还是没CPU供电

查CPU供电芯片RT8841的条件,经过测量芯片32脚没有电压,追查查到来到了这里

Q33 D级无电压,G级有5V,不正常,Q31的G级有1.2V,这个Q31是个NPN的三极管,高电平是可以导通的,怀疑三极管坏,
结果找了几个废主板没找到,都是MOS管,算了一个主板30元,不值当费这么大工夫,浪费时间,直接把Q33拆了,让它一直
受总线供电上啦,不让它受控制了,

图中圈着的就是,拆掉OK,
上个量机图:

维修结束,坐等收钱,图纸和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直接拆掉控制EN的三极管更方便 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