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55 进系统掉电,求助

楼主(2018-01-04):
有一台ThinkPadE555故障是进系统掉电,具体情况是,在BIOS界面下一切正常,只要一过系统滚动条,风扇马上狂转,进系统30S内肯定掉电,可以再次开机,进Pe也掉电。做过拆芯片刷BIOS的操作,无效,用官网BIOS刷新工具把BIOS和EC刷新到最新故障依旧 BIOS 界面下无论多久,都不会掉电,机器散热也正常,风扇出风口温度温温的,希望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帮助一下,有坛友告知可能是风扇问题,因无替换件测试,暂时无解

网友:
建議檢查下溫控電路~祝好運.........我在台灣為您加油.........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呢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
可以合成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带不起负载的可能,

网友:
换了一风扇,把温控U4 短接或者拆掉都无解

网友:
把CPU的滤波电容用示波器测测,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A: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看看,打官方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看看,打官方的驱动。。。

早就试过了。 换了个硬盘装的系统,现在感觉是CPU 或者显卡坏了,板载的,不想搞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合成一个看看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还是应该多刷几个BIOS试试,
前几天遇到一个宏碁4738进系统和pe掉电,最后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