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8-01-04):
前天接一个大妈送来索尼的机器,催的非常急。说是没有声音。两天打好几个电话催。
后来修好了过几天又送来了。讲老毛病又犯了。仔细一看其实是她把声音给屏蔽了,解决之后。又装了个系统,索尼的机器装驱动那叫一个麻烦,一会报错,一会蓝屏。本来我就有点着急。大妈又在旁边催。也不知道别人都能等,就她不能等?在一边逼逼的我心烦。她那个机子排线傻鸡巴难插,两根排线我弄了半个小时。稍微一不注意就开不了机。如履薄冰的装起来之后,还给她。终于把她招呼走了,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过一个多小时她又把电话打过来。说上不了网,我直接就醉了,我都在店里面联网装驱动下软件都没有问题。她跟我讲连不上网。我没话说了,讲让同事明天上面给她看看。终于把电话挂了,后来又打电话过来说,又没有声音了。我你妈彻底烦了,让老板接的电话。收点维修费,跟欠她的似得。催个毛线啊,本来压力就大。还一天打几个电话催,运芯片不要时间啊。装上去谁又能保证百分百的好。我真让她催烦了。说实话这机子换个板子不过100块钱,可是她态度真让人恼火。态度不好还催。我这么好的脾气都能惹毛。
明天她再来的时候我就准备自己出钱把钱和机子一起还给她。钱都是次要的,关键心里面舒服就行。尊严和脾气不止就值这200块钱

网友A:
“明天她再来的时候我就准备自己出钱把钱和机子一起还给她。钱都是次要的,关键心里面舒服就行。尊严和脾气不止就值这200块钱” 这样做不太妥当。。。
建议你和他说明情况,或者换版彻底解决。(解决问题是王道,而不是逃避。。。)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不仅仅要做到对故障板的迎刃而解。
同时也应该做到对各类人(好的,不好的)的问题“迎刃而解”。
调整心态,坦然面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她再来的时候我就准备自己出钱把钱和机子一起还给她。钱都是次要的,关键心里面舒服就行。尊严和脾气 ...

等两分钟就开始叫唤,我真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