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哈

楼主(2018-01-04):
请问下。摄像头右边画红圈那个是东西,检测笔记本合上打开吗?谢谢,这个坏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不太清楚,感觉是wifi的天线

网友:
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查一下线路猜猜吧

网友A:
是WIFI天线来的,不属于什么开关

网友B:
这个比较高端了,目前是国家高新的产业,涉及到电子技术的高科技。估计楼主是科学研究院的一名院士吧,这么保密的东西你就这样发上网,没美帝发现很可能就无法完成航母技术上的弯道超车。
但是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你这儿应该是接收某种信号的。估计是洲际导弹上的收发信号,可以精确到0.1CM.。信号的频段是:wif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WIFI天线来的,不属于什么开关

谢谢。应该是WIFI天线哈,这个拆掉有什么影响吗?信号差多吗

网友:
肯定影响信号哦,不影响信号机器用得着设计这个吗

网友:
。。。。。。。     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么,, 天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应该是WIFI天线哈,这个拆掉有什么影响吗?信号差多吗

无线天线  一般有两个    去掉有些会有影响   去掉了可以测试下信号强度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加油!!!

网友:
连着很长的线就是天线了

网友:
图太模糊了...不过那个位置应该是wifi天线就算不要也没事wifi信号弱一点而已

网友:
虽然看不清 超级看不清  不过猜测肯定是WIFI天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高端了,目前是国家高新的产业,涉及到电子技术的高科技。估计楼主是科学研究院的一名院士吧,这么 ...

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笔记本

        年限有多久了

网友:
无线的天线,收发信号用的.
不能拆除,对于信号强度影响很大.

网友:
WIFI天线,不能拆除,对于无线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
高科技的WIFI天线,你觉得信号太好?要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