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040粉仓上不上粉

楼主(2018-01-04):
一台京瓷1040机子,打印一半空白,折机后发现是上粉棍没有粉,检查了机子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机子不报错,不提示没粉或更换粉盒,换了新粉盒后还是一样,有谁知道这款机子按什么键能让机子加粉,类似于初始化那样。有哪些地方可以排查的。

网友A:
是不是下粉齿轮问题,这机器只要开关前盖就会补粉,一直补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粉齿轮问题,这机器只要开关前盖就会补粉,一直补满。

齿轮没问题呢,没有坏,粉盒也换过,来来去去试了,就是不行啊

网友:
检查磁棍转动是否顺畅,加粉电机运转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