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AX-224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8-01-04):
索尼不过保护隔离。BQ24753 供电 EN  ACDET  OVPSET都正常。24脚没有电压

网友:
28脚,5脚和10脚只要有电压芯片就会工作了,或者量量芯片的其他脚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脚,没短路的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条件工作条件正常就先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24脚没电不正常。

网友A:
那你测下24脚对地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或者换个芯片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下24脚对地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或者换个芯片先试试看

换了几个芯片都是一样。觉得应该是买到坏的芯片。准备去重新买全新的来试试

网友:
SONY的机子不好修,主要板了没有标识。。。。。。。。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修的速度也太快了 是在基地学习过吗

网友:
查下那个二极管是不是通了。。。。。。。。。。。。。。。。。。。。。

网友:
CMOS放电过吗,可以放电看一下。

网友:
28脚 PCVV有没有供电.......

网友:
http://edu.chinafix.com/my/course/822网校有教程……讲SONY MBX-224保护隔离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