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E450C这种电脑能否甩开电池,直接用电源

楼主(2018-01-04):
最近联想E450C电脑总是无端自动关机,应该就是遇到了电池门问题,也曾从官网下载微码程序安装,但是总提示there are no attached batteries that require a firmware update,不知道是程序不对还是电池废了,就想着看看能不能把电池拆了,不用电池行不行?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电源线,但是要注意电压大小!  电源适配器最好买对应品牌的,最最重要的是电压一定要对! 否则用久会烧坏电脑的哦!

网友B:
机子用了几年了?电池在机内,还是可以机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电源线,但是要注意电压大小!  电源适配器最好买对应品牌的,最最重要的是电压一定要对! 否 ...

如何实现,请教?现在总是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用了几年了?电池在机内,还是可以机外

电池在机内。拆了直接用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电源线,但是要注意电压大小!  电源适配器最好买对应品牌的,最最重要的是电压一定要对! 否则 ...

请教,电源是笔记本原配,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