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自动弹出右键出现故障

楼主(2018-01-04):
今天修一个鼠标,故障是有时自动弹出右键,把鼠标按键换了故障依旧,怀疑是鼠标ic芯片有问题,在淘宝也查不到这个型号的ic 请大神帮我看下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这个pcb板也知道这个鼠标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罗技很好用M215。两个,家里一个公司一个。
不用鼠标垫,什么地方都好用。
好像才几十元

网友:
鼠标也修,看起来这鼠标也不值钱

网友:
一体式的IC,也就是九块九包邮的水平,这边修鼠标的下限也得是过百的才去弄,这个没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