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 EC KB9010BF内部程序和BIOS好机备份

楼主(2018-01-04):
  三星535U3C 板载A4 4455 的CPU 板号0TUS-13CML BA92-11147B 原机备份的EC程序(读写方法同KB9012QF),虽然ENE KB9010QF为BGA封装,但是一样可以通过图纸在键盘接口找到接线的点,所以读写很简单。 三星535U3C 板载A4 LOTUS-13CML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有机会修到了研究一下

网友(2018-08-08):
今天我也在修一台三星535U3C的机子,想刷EC程序,BGA封装的。我飞线到键盘的引脚分别是4、10、12 、14 、15  对应的是8脚BIOS座的4 、1 、6 、5 、2脚。4脚同时还接到地,但并不能刷写,是哪里搞错了吗。刷写时主板已通电。机器是能正常开机的,故障是不充电。

网友A:
点读取时提示错误的,说主板是否通电,线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等

网友B(2018-12-17):
引用 网友A:
点读取时提示错误的,说主板是否通电,线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等

不好意思,忙于搞淘宝,好久没上来迅维网看过了,没及时注意回复你。不知你有没有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忙于搞淘宝,好久没上来迅维网看过了,没及时注意回复你。不知你有没有顺利解决问题。

没搞定呢,退掉了

网友(2020-11-13):
A6  BIOS有密码刷BIOS后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6  BIOS有密码刷EC后正常

三星的密码多数是BIOS而不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密码多数是BIOS而不是EC

写错了 是刷BIOS后正常的   搞串了  BIOS是好的  A6的刷上 正常

网友:
已验证,BIOS能用,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