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v7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8-01-04):
今天接了客户,一个机器是hpDV7,英特尔的2代i7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开机以后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关机以后无待机不能触发,拔掉电源等一会插上又可以开机,但关机后又无待机,不能触发,每次都这样,,,拆机后测待机有时有3伏有时无三伏,5伏是触发后才出来。测待机芯片rt51125主供电 线性 开启都有 3伏有时有,有时无,不稳定,由于没有示波器,猜测可能是滤波电容的事,直接俩都换了,每次都能正常开关机,,,,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   小白学习中

网友:
怎么那么熟悉呢             我认识一个朋友修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方便点,直接就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