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供电出来一段时间就没了

楼主(2018-01-04):
这个标题说得很清楚了,
我修的这个板是电路问题,CPU供电。集显供电都修出来了。
可是集显供电持续大概几百毫秒就掉了,这个板无独显,无VGA接口,而且是同行的板,没有屏幕测试。LVDS接口那里一切正常。而且接键盘也正常。
我就有点疑问就是,这个集显供电出来一段时间就没了,到底正常不正常呢?没有接屏的情况下

网友:
有些机器在不接屏幕下,显卡供电会停止的,最好接屏试下!

网友:
接屏 试试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试下最确定。

网友:
这些同行真TM艹蛋,经常CPU不给你,内存不给你,开关小板不给你,屏幕不给你,收费本来就不高,还老给你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
修台式机主板有一经验  H61板的核显供电   在有些主板上  时有时无  但显示都是正常的  BIOS启动时  进系统后也是
为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  核显供电0V时   但屏幕都是有正常的画面的  有时是BIOS启动时  有时是正常使用的系统下
当然这些主板都是用集显 且都是正常使用的板  有些还是华硕的板  困惑了多年  一直没有答案

网友:
刚好借楼主的贴:求教个奇葩故障 联想Y471本  使用一切正常  就一怪问题用任何机械硬盘 就一个字 慢(这个慢是和同型号一摸一样配置的Y471本比较过   明显开机速度很慢快3分钟才进桌面 系统下相应明显慢 卡顿   鲁大师也分别测试过 正常本的硬盘1650分  这个故障本才90分 明显不正常)   但所有开关机正常 PE下安装系统 全部都正常   换过无数机械硬盘和不同版本系统
都一样慢  唯一区别就是用固态硬盘就好狠多   实在是查不出原因   有遇到相同故障的前辈吗?望指点

网友:
正常 3代的CPU开始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大家的回复又学习了。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进系统后才量得到电压,正常!!!!!!!!

网友:
没问题,正常现象有些机器是这样  不插屏线会有的

网友:
正常的,接不接屏都这样的,3代u开始就有这个情况。出来过就行,我记得出来的电压也不是0.45v,而是0.9v左右。

网友:
         正常的  上屏试试

网友:
找个碎屏装上试试吧,,,很多问题光靠猜测不行,都需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
远地方的同行只发单板过来的话 除非你配件齐全,要不然会有很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