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数据恢复的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8-01-04):
学校的一台数据恢复机:中盈创信数据恢复平台SOL-DRFIX-802

本来是用底层编辑外接硬盘的MBR。
我不小心选定到了本机硬盘,MBR加大了6.(不知道修改的是55AA,还是整个MBR),然后一直无法开机。

后来用U盘装了PE系统,把结束标志修改回55AA,这时候能成功开机。但是很多文件却遗失了。(还有有些文件夹,和文件打不开,也没提示错误,就是打不开)…………(部分图片可以打开,底层编辑软件可以打开,但是R-studio却不能打开)

我又用Diskgens这个软件,从U盘启动PE系统重建了硬盘的MBR,结果还是不行。

然后我又搜索丢失分区表,一个32.9G,一个25G
保留,保存,结果还是那样。

有点慌,有大神懂这个吗?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55AA  只是标识     FAT DBR  才是根本   你把 LBA 改小点试试吧.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AA  只是标识     FAT DBR  才是根本   你把 LBA 改小点试试吧. . .

好的好的。谢谢了,明天我去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大神说一下,这台机子可以格式化吗?我再买份同版本的软件弄进去,可以吗?

网友:
顶顶。很急,星期天就要弄好。能不能把数据机现在的两个盘格式化,重装系统。然后我自己安装Winhex和R-Studio上去?  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