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0 不触发维修,和MEC1619程序刷写问题

楼主(2018-01-05):
机器不触发,CMOS电放掉后主板是自动触发的, 接电源瞬间SLP_S3 S4信号无任何跳变,按开关也一样。
查桥的RTC电路、待机电压、RSMRST等均正常,测到桥的-BATLOW为低。

-BATLOW信号由EC  MEC1619 发出,简单查了EC供电和复位都正常,测电池口SMBUS没有波形,装上电池也没有。
怀疑EC损坏,尝试将-BATLOW拉到高电平后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到0.2A,SLP_S3 S4信号都出来,EC损坏几率更大。

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T430的EC程序,手上只有T430S的剪板EC,尝试更换T430S的EC试试。
更换EC后接电测电流已经有明显跳变,接屏可亮。EC版本不一样肯定会有某些问题小问题,实测装上电池开机会提示电池报错。

在这里感谢迅维坛友的分享,按照帖子的方法成功刷回T430版本的E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632-1-1.html

最后奉上编程器备份出来的T430 EC程序,还有接线方式,以后可以换芯片后直接刷程序。
图标中标注信号后面数字对应编程器8脚座子,要接适配器给EC提供供电,还有接地。

 会员63042300鑫豆2024-8-25 09:01

网友A:
好像这本好老了吧,还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本好老了吧,还有修的价值

T430老???

网友B:
线飞好后编程器选择什么器件型号来操作?

ACT

网友C:
对啊编程器选择什么器件型号来操作????

ACT

网友:
T系列的机子一直没修到过,感觉这机子好复杂呀。

网友D:
这个EC是BGA封装的吧,怎么值球的,手工的一个一个点的吗

网友:
这个是EC的程序资料吗?管网BIOS里提取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个EC是BGA封装的,稍微不注意芯片就容易挂掉

网友:
楼主这芯片是tb上买的还是自己植珠上去的啊。

网友:
这种分享贴,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又多见识一方面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是BGA封装的吧,怎么值球的,手工的一个一个点的吗

这芯片很好植,找了个通用钢网。
现在有很多新机器QFN的EC,都找了通用钢网,如果钢网太大可以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飞好后编程器选择什么器件型号来操作?

我用RT809H   刷的, 有MEC1619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编程器选择什么器件型号来操作????

RT809H,  选MEC1619
或则RT809F+PEB1   没测试过。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难度哦,不好写这个程序,非先解决吗

网友:
99999999999999,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很好的学习文章,学习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了很多评论,说这机器老,不知道各位大神平时修的都是什么机器啊.3代平台的机器还老啊.

网友:
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