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 PP1V8_ALWAYS 二极体0

楼主(2018-01-05):
IPHONE 6SP客人手机有摔过 原来是可以触发 白苹果重启的。
单板加电触发后0-250毫安来回跳变 换了U2 一样 我量了下总线 感觉I2C0_SDA 二极体只有380 有点不正常  I2C0_SCL 有420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换了电阻还是一样 测其它看看

单板触发后测量电源IC发出的电压 在测量到pp1v8 always 的时候 用万用表在r2310 点了一下 冒出个4v多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再加电就不触发了。。  PP1V8_ALWAYS 的二极体也变成了0 (原来二极体多少我还没测) 但是之前是能触发的 我用万用表测量操作不当会导致短路吗? 好晕。。 把这条路上唯一的电容拆了 R2310也拆了 在焊盘测还是0二极体 不会是电源有问题吧。。 6S 6SP的电源封胶 胶很硬呢。。 感觉不好拆啊。。。。

网友:
除了CPU边上那颗R0941 我没拆 其它都拆了还是短路 PP1V8_ALWAYS 二极体0 是接着拆R0941 看看 还是拆电源  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我就跟平常一样正常测电压的啊。 偶尔不小心碰到边上铁边框 也不至于短路吧。。

网友A:
用蜂鸣档测一下是否短路了,这条短路是电源出来的也去CPU的,如果短路,先把C2112拆掉看看是否还短路。

网友B:
I2C0的时钟和数据差个几十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电流也到不了200多;短路了就两个电容扣掉还短就是电源了,直接用马蹄头烙铁烫下来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蜂鸣档测一下是否短路了,这条短路是电源出来的也去CPU的,如果短路,先把C2112拆掉看看是否还短路。

C2112 拆了 还是短路 二极体0呢  我喜欢直接二极管档看数字 蜂鸣档很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2C0的时钟和数据差个几十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电流也到不了200多;短路了就两个电容扣掉还短就是电源了 ...

烙铁烫下来 电源ic 还能用吗?   怎么这种事都有 万用表测量电压 居然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烫下来 电源ic 还能用吗?   怎么这种事都有 万用表测量电压 居然短路了

短路了肯定用不了的,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肯定用不了的,直接换新的吧,

我想问问。。 我拆了电源IC  还是短路的 二极体0 PP1V8_ALWAYS  这个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 我拆了电源IC  还是短路的 二极体0 PP1V8_ALWAYS  这个是哪里问题呢?

DZ4710你拆了吗,如果不行就用1.8V的电压烧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Z4710你拆了吗,如果不行就用1.8V的电压烧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1脚二极体有的 记得好像是300多还是500多

网友:
收下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