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未开机就白屏

楼主(2018-01-05):
前几天遇到一华硕笔记本电脑,板号为1001PX,插上适配器未开机就为白屏,开机后图像一切正常。主板上的屏接口没开机就有19电压输出,请问屏接口上的19电压是保护隔离后直接供给屏的吗?这种情况能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找一块有缺点的坏屏排除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坏屏,所以没有办法试!我就想知道一插适配器是不是就有19电压到屏

网友:
是主板坏了,屏的控制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