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8-01-05):
新换的高压一体板,测试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灯管线短,中间用了四根灯管延长线,,通电亮一下就保护,不用延长线正常,是在延长线那里的问题呢,长度一样的延长线也不行,求解

网友:
延长线有接触不好的,或漏电。重新换质量好的延长线试试

网友:
应该有条线短路了!!!!!!!!!

网友:
最好是包裹的严实一点额 不然很容易漏电 难搞的呀!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好,和线的长度没关系

网友:
不用转接线。直接剪线 用烙铁接起来,在我手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