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1se开机无显

楼主(2018-01-05):
      电脑是回收回来的  没有几天就卖出去 结果客户用了半个月开机无显  以为是显卡问题  外接能显示 内接黑屏  因为平时搞显卡的习惯造成了误判  把显卡加焊过程芯片烤坏了 直接订了一片主板回来 结果还是一个问题   心想肯定是上半部分问题了 拆屏看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屏线有点松啦!本身这款机器从未修过  所以也没有想到过是屏线松了  可能长时间摇晃 结果造成一片主板的损失  切记 。。。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要细心,一个个的排除,不然漏掉了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外接能显示 内接黑屏   你竟然第一时间干显卡?不排查屏线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