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不加电

楼主(2018-01-05):
现在手头有一块硬盘录像机不加电,待机0.06。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这种板子肯定是找不到图的,有没有大神知道硬盘录像机不加电哪里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手搞个BIOS先,然后在查外观和供电,信号的话就别去折腾了。也搞不定

谢谢大神指导,请问BIOS程序请问论坛能找到吗

网友:
这个可能推荐换机哦。。。。。。。。。

网友:
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录像机,一般厂家售后是不会给你的,只能看看当地经销商那里看看是否能有。先量量是否短路,说实话这种BIOS不是很容易找到。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更换新机,笔记本修的多,这个很少有人修。

网友:
供电模块,电阻供电模块,电阻供电模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