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老师会修投影机,我遇到一个难题

楼主(2018-01-05):
雅图LX211ST,故障是有时候通电,指示灯是红色,按下开机,指示灯变绿,但整机风扇和灯泡都不工作,有时候又可以,但是开机几分钟就断电了,灯泡我也换了,还是解决不了,哎

网友:
有没有色轮?要是有就取下来看看色轮边上有个感应转速的。清洁。还有可能散热

网友A:
这机器是液晶机,没有色轮,看看线都接好了没,或者是某个风扇坏了?一般电源坏的很多,修过太多了。灯泡盖子那里有个传感器,把那个开关并起来看看

网友B:
感应器检测导致的保护状态,检查感应线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液晶机,没有色轮,看看线都接好了没,或者是某个风扇坏了?一般电源坏的很多,修过太多了。灯泡盖 ...

并起来了   一样的  ,开机1分钟 灯泡就灭了 ,是点灯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应器检测导致的保护状态,检查感应线状态

感应器在哪啊,我这个故障是开机灯泡1分钟就灭了 ,电源板电容全部换过了,灯泡也换过了

网友B:
这个和保护停机没有关系,风扇用一根黄色线路。看看链接是不是通畅。温度感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保护停机没有关系,风扇用一根黄色线路。看看链接是不是通畅。温度感应器

是不是灯泡旁边一个白色长方形的块块啊,那个怎么测好坏啊

网友B:
是一个温度感应器或者转速感应器,这个不给信号。就要关机。

网友:
老师你看得到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温度感应器或者转速感应器,这个不给信号。就要关机。

老师你看得到图片吗,我传 了一张图

网友B:
白色里面应该是裹了一个温度感应器一类的东西,这个没有信号给他就会关机。我的爱普生投影机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里面应该是裹了一个温度感应器一类的东西,这个没有信号给他就会关机。我的爱普生投影机是这样

那怎么修啊,需要换这个吗?可以不用这个吗

网友:
必须要给信号,看看淘宝有没有同型号代替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液晶机,没有色轮,看看线都接好了没,或者是某个风扇坏了?一般电源坏的很多,修过太多了。灯泡盖 ...

看看指示灯报什么错,若是温度灯亮,看看给灯泡散热的那个小风扇转不转。你评论里的那个白色的就是温度传感器,换一个看看,有灯泡的话也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