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家里wifi给附近的人破解了在蹭网,有什么办法能确定是被人破解蹭网了?

楼主(2018-01-05):
家里是50M光纤,设置了12位的密码,但是每到晚上就非常卡,有的时候连最基本的网页都打不开。而电话10000检查又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有朋友说会不会wifi个破解了有人在蹭网?请问,怎么确定是否有人在蹭网?真的给人蹭了怎么防范?

网友A:
好少人回答啊!我来试答一下吧!本人只是简单研究了一下,若有大神,希望指出不足!另外大家不要干坏事,拿自己家的wifi破破试试就行了哈!
wifi破解的办法一般是以下三种(根据你的加密方式):
一.若你的加密方式用的wep的方式
恭喜你,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破解的,而且毫无技术要求,使用minidwep-gtk(俗称“水滴”)就能轻松加愉快地破解。

将左下角的注入速率增加到最大800,然后选中wep信号,点击启动,一般10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出现下图:

二、PIN码破解wifi信号(WPA/WPA2),有WPS信号的wifi信号
如第一个信号,加密方式为WPA,后面有WPS的。

1.若路由器为腾达且以MAC为“C83A35”,“00B00C”打头的,只需要将相应前6位MAC开头的产品的后6位16进制MAC转化成10进制数,即可得到一个7位数字。PIN 由8位构成,其前7位为随机,而第八位为校验位,可通过前七位计算得来。
然后通过minidwep-gtk就可以把wifi密码破解出来,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基本1分钟就可以搞定。

2.不是特殊的wifi信号,那么就可以采用传统pin码方式搞定,直接点击reaver。或者采用排序 pin码。

三.暴力破解wifi信号(WPA/WPA2)用EWSA挂字典破解WPA密码

这个玩意没得取巧可言,很浪费精力和时间,而且要求电脑配置很高。
第一步用minidwep-gtk抓包,第二步用EWSA挂字典破解WPA密码。就看你字典里面有没得要破解wifi信号的密码了。有,你就一定能破解出来,只是时间问题;没得,那你就完全没戏的。

楼主,你看看你家wifi信号是什么样的,把漏洞全部堵上,然后修改wifi密码和路由器密码,要不然你会一直被蹭网滴,即使改wifi密码也没得用的。

再次声明,仅限于学习交流,不要随便破解别个的网络,这样做的话是不道德滴!

网友:
“很多人的无线路由器都设密码,不在家的时候还会关了,一点分享的精神都没有,我就一直开着无线路由器,也从不设密码,让周围的人可以搜到我的信号,连接成功,我就会很开心。虽然我没有装宽带,但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我给了他们希望。”

网友:
敢蹭你的网? 没问题! 进路由器后查出谁蹭的,找到MAC地址,然后限速5K! 让他看他的小电影去吧!
————————————————
还可以隐藏SSID(取消SSID广播功能),手动输入SSID和密码。

网友:
去路由器,一般是192.168.1.1,账号和密码在路由器上有写,也就是你家的光猫。找不到问一万号,然后在无线设置里面把密码改了。设置为不广播。顺便改宽带的名字。以后要上网,就添加无线网络,手动输入网络名和密码。

另外如果不是被蹭网,有可能是附近wifi太多被干扰了,试着把信道改为1、3、9、11这样的不常用频率。

网友:
你把wifi关了再看看卡不卡。。

网友:
哪那么多破解,你看看连过你家WiFi的有没有装万能钥匙的,靠那个分享出去的可能性大,暴力破解,很少,再说也费事

网友:
很简单的方法: 直接进到路由器看一下连接上来的客户端数量就知道了.
如果你家两个手机一个电脑通过wifi上网, 那么上面应该有3个连接. 超过了就说明被盗了.  解决的办法要么就是隐藏SSID并使用更强的加密方式和更复杂的密码, 带来的问题就是来客人要用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并且也不见得破不掉.  比较保险的方式是MAC地址绑定, 但是比较麻烦, 一般人也不会弄.
还有一点就是:密码要足够长, 这个很重要
这是其一
还有就是:你家装了假的宽带.
这个么, 确实是50M没错啊, 就是从你家到他们机房交换机是50M而已, 不代表连到internet上的速度也是50M.
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比如代理商自己有1T的出口带宽, 如果按照每家50M的话, 只要20个客户就把出口速度用光了. 但是实际上他不会只卖20家客户, 因为只有当所有用户统统处于全速连接的时候才会真正用完带宽. 这里他就会有一个估值, 比方说10%的用户可能会用足50M, 30%的用户会用到30%, 其余用户只用到10%等等,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卖给70个客户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出口被撑爆了.
但是, 上面只是"理论", 实际上有些代理可能卖了1000个客户还不止. 当然,因为有些网站的服务器正好也建在他们家自己的机房里, 那当用户正好访问的网络资源在这些服务器上, 那他也能获得50M的速度. 但是大部分时候是没有这么巧的事的.
这种"宽带"的特点就是便宜啊, 哈哈, 笑cry

网友:
找个防蹭网软件就行了
菜鸟方法

网友:
wifi router连接宽带上网涉及的因素很多,需要实地调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般建议速度缓慢的时候,断电重启wifi路由器和其他相关网络设备试试。

网友:
上网慢不一定是被蹭网了.很可能是你这宽带是共享50m.其他人一起占了... 毕竟晚上是高峰期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绑定mac地址呢。
简单,暴力,有效。

网友:
难道你从来没有进路由器查看过么?不知道为啥非得要来知乎提问……

网友:
用个智能路由器

网友:
长见实了。。。我的无线几年没动了现在还有这些玩意啊。。手机都无限流量了。可能没有人再搞这些了哦

网友:
简单啊,,1;首先自己不要用wan能yao匙,自己想蹭人家的网,又不想被人蹭到自己的网,这种心态是不行的。。
                 2;改个wifi名,改个密码,把WiFi隐藏了就行了。别人都搜索不到你的WiFi就没法蹭你的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少人回答啊!我来试答一下吧!本人只是简单研究了一下,若有大神,希望指出不足!另外大家不要干坏事,拿 ...

这个软件只能pojie以前的老古董路由器的加密方式才行,现在的路由器加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这个软件已经pojie不了,

网友:
中国传说中的假宽带,你与别人共用假宽带就是实际带宽不足的网络,夜里流量大的时候就会卡,白天工作人员检测正常,如果真的有人蹭你的网,换个你密码,把不要用wan能yao匙之类的软件,因为它会上传你的密码

网友:
晚上卡是因为晚上很多人用宽带,如果小区里太多人用了,没人蹭你网也是比白天卡的,还有可以隐藏WIFI啊

网友:
有人蹭你家网 进入路由器就能看到几个人上线

网友:
现在的TP都可以设两个FIWI 一个可以给自己用,一个可以给来的客人用,自己用的别用万能锁去连那样就分享了,其实万能锁不能破密的,只是你自己分享了,万能锁后台记住了密码和账号,别人也用同一个软件就能用你家的无线了.给别人用的你可以不用设密,来了亲朋好友直接可以连,但是你可以限速 上 40K 下 100K 只能上微信 上QQ不能看电影.时间也可以限 早上8点开 晚上9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