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开机唱歌什么情况

楼主(2018-01-05):
一个进水的ThinkPad,没插屏线。亮机的时候会有好听的音乐。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大哥是不是麦克风打开了   系统排除没有

网友:
你说的是歌还是造音????还是键盘长按发出的声音?

网友:
先把硬盘分区从做个系统,在试试,

网友:
我来混个积分,我是小白白,我去  积分都不好混啊  还要字数限制

网友:
安装的系统被修改过吧  有个魔方美化大师可以修改开机的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 就是重装系统就能搞定的

网友:
播放的是什么歌?能听的出来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有鬼啊  快泡吧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没有??
望回复,学习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
开机声音指定到了一首歌上吧!!!!或者是被流氓软件 修改掉的

网友:
系统问题吧    BIOS  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机器牛B了  开机自动放歌啊,不会是启动声吧,时间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