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上电到0.6A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05):
观察主板上BI0S、南桥有动过的痕迹,无掉件、进液等现象。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内存、桥、显卡、CPU电感、公共点等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0A,开机到0.6A左右不显示故障。测主板上除显卡供电和CPU集显供电无电压输出以外,其它电感输出正常。

根据上电时序,先出显卡供电,再出CPU集显供电。先刷回BIOS资料,结果一样。找到显卡供电芯片RT8208A

测其工作条件:2脚,9脚5V正常。15脚0V不正常,追查DGPU_VREN信号来源,由南桥发出

难道是上家没有把桥换好,不急,它还去了这里PQ13

测PQ13的2脚0V,正常3.3的。拆掉PQ13,再次测RT8208第15脚3.3V已经有了,显卡供电、集显供电也正常了。PQ13不用上也可以,
接上屏幕已显示。

网友:
发贴不易,必须加分支持!嘿嘿黑

网友:
难道就是这个管子击穿了了吗,看来运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
2,9.哪里 5v  怎么没看见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出啊

网友:
管子击穿导致电压笨哦拉低了吗,很少遇到

网友:
这一路是去开启的什么电压?显卡主供电?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哈哈,见到死鱼了,这种问题打阻值就可以了,一眼就搞定

网友:
烧鸡,1v烧鸡,电流限制1a.分分钟搞定,

网友:
6P的复合管怎么不补上去呢.这样子待机下就一直产生供电.终归是不太安全.

网友:
修得不错,楼主辛苦了,加分

网友:
这个才是真技术

网友:
低成本高回报,换南桥就成本大了

网友:
楼主好理论 修机还是按时系 不能偷功 在你前面那个可能就是三版斧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特别喜欢哦

网友:
思路清晰   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2019-08-30):
路过,学习中,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