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勿喷

楼主(2018-01-05):
华硕A43S不通电没待机电流拆开一看结果是电源头坏了,果断换了一个。成功亮机!

网友:
坚持每天发就是成功,有图有真相,都是从易到难过来的

网友:
这种接口的可以算是通病了,只要是不通电,百分之80都有可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要感谢华硕!!!!!!!!!

网友:
哈哈 华硕电源口最爱坏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华硕很多机型几乎都有电源接口坏的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