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开机跳到250毫安在开机

楼主(2018-01-05):
苹果6 开机跳到250毫安在开机,机器开机后功能正常,也联机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尾插联机吗 ,,不联机 基本是U2

网友:
分清是主供电还是电池供电漏电 U2 和音频.震动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联机吗 ,,不联机 基本是U2

                           可以联机

网友B:
基本上就是U2、。充电IC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就是U2、。充电IC很少坏。。。。

不能是U2吧 也不像充电IC,可以联机 可以充电的机器啊

网友:
我修过个6s开机有时好着有时电流160起跳,有时240起跳,可以联机可以充电,换了个u2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测试手机有没有哪部分功能有故障 一般250ma 是前摄 指纹 指南针 音频这些供地方有问题

网友:
该手机如果电池耗电快,基本usb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基本不是U2,就是指纹供电,6系列通病了

网友:
分清是主供电还是电池供电漏电

网友:
测功能,指纹 指南针 重力等等 肯定有功能不正常的

网友C:
应该是U2的iic总线有一路短路了,我前几天刚修一个,一按开机键250起跳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2的iic总线有一路短路了,我前几天刚修一个,一按开机键250起跳

谢谢你师傅,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假如没重摔没进水,就算联机基本就是U2的问题,遇到很多了

网友:
U2啊,指纹供电啊,充电IC听都没听过有坏的 。。。

网友:
一般都是先干个U2再说,不行再干几遍

网友:
换u2直接秒杀了,太经典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个6s开机有时好着有时电流160起跳,有时240起跳,可以联机可以充电,换了个u2就好了

网友:
U2啊,指纹供电啊,充电IC听都没听过有坏的 。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一个快速判断usb漏电的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是否usb问题

网友:
遇过,换U2,换后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
  你把屏幕拿掉看看  你是不是截屏了

网友:
学到了,250起跳大部分是U2出现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U2挂了,坏的不严重只是漏电,严重一点就是漏电+不联机,再严重就直接白苹果了。

网友:
指纹也正常?3V可能还是有漏电吧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三个点,U2,指纹供电,指南针供电。

网友:
是漏电问题吗,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
不用看直接搞U2

网友(2018-02-18):
这个电流不是U2就是指纹3V供电对地短路。

网友:
感光吧,个人感觉,搞好了告知一下

网友:
我也进来看看是什么资料//////////////////////////////////////////////

网友(2018-03-23):
估计有隐形的功能故障 只是你没有发现

网友:
指纹3V 感光3V 指南针3V U2 几个3V都看看 肯定有一个短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u2啊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差下载分啊,不知道谁可以指点下啊

网友(2018-04-24):
U2啊,指纹供电啊 这两个坏的多

网友:
明显的u2电流 换了就好了。u2是有测试点测试好坏的

网友:
假如没重摔没进水,就算联机基本就是U2的问题,遇到很多

网友:
200ma起跳查u2 指纹 指南针 。。。。。。。。。。。。

网友:
有可能是U2,也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有短路,主要查供电

网友:
建议查查指南针,还有看看指纹能不能用,如果指纹不能用有可能电容短路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