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求大神

楼主(2018-01-05):
我以前是修电脑的,现在改行修手机了。。手机主板维修刚刚开始。。问个简单的问题,求大神解答。就是用可调电源能接在电池座上不插电池开机吗。。怎么接。。

网友A:
开机啊 正对正极 负对负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啊 正对正极 负对负极就行了

电池座子没法夹,是用烙铁焊上去吗?我看淘宝有卖开机线。。那个怎么用

网友:
有的手机直接夹就能开机,有的要没法夹要用开机线

网友:
黑色的接地,红色的接电池接口正极的那头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好多手机正负极直接加电开不了,我遇到的小米,乐视,三星都不行

网友:
亲测试、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