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CPU不开机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05):
最近修的板有点杂,大多都在修工控和矿机。听在外面维修的兄弟说,开始接到矿机了。矿机每天都在高强度的工作,坏的几率很高,而且矿机成本高,很有维修价值,一个CPU都要1000大几。相信越来越多的矿机会即将进入维修市场。闲话少扯,今天就分享维修的简单一列,其实所有的维修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如图 ,首先对矿机做一个简单介绍。矿机由两块板组成,一块主板和一块副板。主板长得像显卡一样,但它具备电脑的功能,由CPU、内存、显示等各个接口电路组成,通过PCIE16X连接矿机副板。副板上主要由一个单片机和多个PCIE接口组成。主要是对PCIE进行控制,并对主板输送供电。今天一个同事,拿一片板子过来说要干CPU,CPU真不便宜,所以叫我再确认一下。上电故障现象如图 代码55,我们都知道不过内存,确实跟CPU有很大关系。我也想干,但是CPU实在太贵了,还是仔细的好。想想CPU检测内存无非以下这样的情况。1、首先是内存得到各供电 2、CPU通过系统管理总线搜索内存并读取内存参数 3、正常读取后CPU发出复位信号,复位内存模块 4、复位完成后CPU通过地址、数据、控制等相关总线与内存通讯。理清楚了之后,开始检修。1测VREF内存参考电压如图 。2测VTT内存总线电压如图 。3测SPD电压如图 。4、取下内存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如图 。5、测内存复位电压如图 为0。不上内存CPU无法抓取内存,不能读取内存SPD芯片参数,也就无法发出复位,为0是正常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打值,确定复位线路有无问题,很多时候就可能是线路异常。如图 ,基本上没有问题接下来该打数据线组值。6、打值,尼玛那么多要到什么时候,跑过去和同事要了一个神灯如图 ,故障终于浮出水面,有一个灯不亮。信号为CKE1时钟信号,找电路图查找信号脚位74脚 ,为了准确的确定是不是CPU空焊,直接打槽子74脚对地值如图 ,正常。神马情况难道槽子异物,洗涮槽子装神灯测测 ,结果一样。难道槽子坏了,接触不良吗,搞了半天没搞好!最后仔细确认终于发现问题,既然还有这样子的如图 ,槽子既然缺两个针脚。看来又一个大工程,有得搞了。送给维友们一句话,维修就要注意细节、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呀

 会员5899052元2022-9-23 21:45

网友A:
这是工控机的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控机的板吗??

楼主说,那个是矿机的主板,长得像显卡一样。

网友:
LZ这板子最后查到是针脚烧断了吗。。。补针就不好搞了

网友:
应该不是烧段的,可能是腐蚀吧

网友B:
工控机的板吗   怎么长得跟矿机似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子,楼主的装备好牛X。

网友:
楼主能力就是强,多出出公控机的维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的板吗   怎么长得跟矿机似的

矿机主板,外面修到了没,听说矿机火得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故障排除了吗?修好了吗?

网友:
cpu是 焊死在PCB上面的?????

网友:
这个玩意 外面少见啊。。 不要 独立显卡的????????????

网友:
居然有矿机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什么东西呀服务器?

网友:
补个针脚,那速度不是快得很啦.大半小时检测故障 ,分分钟维修完毕.

网友:
从来没见过矿机,哈哈,今天张见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喜欢楼主所谓的万变不离其踪,维修真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尤其是那个神灯 哈哈

网友:
很稀少的板子,目前都没有看到过一台,,收藏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没有这两个脚呢。 这槽子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2018-02-10):
真是喜欢楼主分析问题的思路 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楼主换内存插槽完事的吗

网友:
矿机主板的电路图不好找。。有ddr3内存检测神器真不错

网友:
第一次认识矿机,PCIE的诊断卡好用吗,那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