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跑3B不过内存

楼主(2018-01-05):
V星H61M-S26跑3B不过内存。全部供电正常。不过
内存还没有集显的电压出来。内存 SCL 3.3 SDA 3.3
VDDSPO3.3都正常。BIOS有刷过。还是不能显示。
那位大神来指导一下。内存复位电压1.6V
要过内存还缺什么条件,不上内存会有报警声

网友:
怎么看的不过内存呀,3b 是不过内存吗 应该过了吧?

网友:
换个U试试.   有些板可能不支持22nm U的.

网友:
看下usb供电是不是正常的,ps/2 排阻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原来广达改变了15V的产生电路,以前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新世维电脑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下USB供电的供电,刷BIOS,或者拆掉SDA, SCL相连的小八角芯片,最后干桥,不行就换板把,

网友:
擦擦金手指,然后再试试,实在不行就一件一件测!

网友:
换个CPU 内存试试 还有看看CPU座针脚

网友:
台式机,就是替换法,楼主肯定都做过了,那就是主板问题,电压都对那就看外观吧,就像王守仁格竹子一样,盯着看

网友:
我这里一块12V短路的板的U就是不过内存,换个U试试 、、、

网友B:
现在的主板好难修  我一个技嘉F2A55的 跑马91  换了IO  桥  拆了网卡  声卡  还是一样

网友:
V星的刷个最新的bios一般都是可以的  bios问题居多

网友:
感觉应该是过内存了,问题应该是不能出集显供电,查查条件,换个供电IC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好难修  我一个技嘉F2A55的 跑马91  换了IO  桥  拆了网卡  声卡  还是一样

你有没有刷一下BIOS啊。AMD的时序我不怎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好难修  我一个技嘉F2A55的 跑马91  换了IO  桥  拆了网卡  声卡  还是一样

CPU也有可能坏 现在这种主板都绝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广达改变了15V的产生电路,以前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说的是主板不过内存....应该查一下DAMPWROK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