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电阻如何识别

楼主(2018-01-05):
这三个电流检测电阻怎么看他们是多大阻值的,以及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还有大家都是去哪里找一样的电阻。求大神们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0.015欧姆   图纸上都有    基本上编号下面是  ( 数值    形状大小    偏差幅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15欧姆   图纸上都有    基本上编号下面是  ( 数值    形状大小    偏差幅度 )

谢谢大神的指教,这个形状大小如何理解呢

网友C: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流的,每个笔记本上面都有这个电阻,好找,只要有料板就能找到

网友:
0.015欧姆   图纸上都有    基本上编号下面是  ( 数值    形状大小    偏差幅度

网友:
就像这个PR302       0.015欧美      长12宽6     误差值为百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流的,每个笔记本上面都有这个电阻,好找,只要有料板就能找到

这个电阻从料班子上面拆阻值一样吗,怎么保证阻值一样啊。那么精确估计测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从料班子上面拆阻值一样吗,怎么保证阻值一样啊。那么精确估计测量不出来

那个没必要,再说了,我修本这么多年了,还没碰到过这个检测电流的电阻坏过呢,要是真坏了,找个其他保护隔离的检流电阻,不管标的一不一样,应该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检流电阻,可以去料板相同功能的区域找

网友:
随便找 找个 样子 体积大小  不过最好是在  工作条件差不多的地方找 最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的指教,这个形状大小如何理解呢

12代表这个元件的长度,06代表这个元件的宽度,全是英寸的单位,也就是1英寸===多少厘米,多少公分的意思,换算过来这个元件具体尺寸大概是长2毫米,宽1毫米的样子

0402,0603,0805,1210等等都是贴片元件的具体尺寸单位

1%===误差的意思,标准误差值为正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