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单插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8-01-05):
一台ACER V5-551单用电池开机正常,换了充电芯片BQ07A没用。经测量ACDET2.5V正常,VCC19V正常,REGN5.6V,ACOK#3.3V。ACOK#高电平导致ACIN为低电平,EC发出高电平D/C#。换了2块充电芯片,不知道怎么查了。

已经解决了,换了PQ3和PQ4后正常,这两个管测量正常,可能软击穿还是怎么的。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今天刚修个这样的问题,我的时PD1开路导致20脚没电压

网友:
好好分析别乱搞    扩大故障

网友:
那应该还是充电电路本身有问题,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ACIN按理说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充电芯片检测过流会保护的,直接查看或直接换掉隔离管或电池放电管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先修适配器开机才行。适配器都不开机,应该充不了电吧,

网友:
红领巾,分享快乐,分享成功,知识,不错

网友:
ACIN是高电平没错,但人家图纸上面是ACIN#后面跟了个符号的.这就是低电平有效了.
这款机器我们修得最多的就是保护隔离管击穿.

网友:
这种修电路的,没有图纸还真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