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3开机风扇疯转,显示屏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8-01-05):
联想yoga13按开机键后风扇疯转,键盘灯亮,就是不开机,过一整子风扇自动停了,然后无任何反应。
后来,由于主板进过水就换了块主板,换过以后,现象依旧,但是长按开机键BOSS放电后,反复开机4.5此后,能可以正常开机。
稳如狗的套路。
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木有大神,随便支几招呗,没有方向啊。

网友A:
换过主板还是原来的问题?  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主板还是原来的问题?  可以考虑刷个BIOS

是的,换了主板还是那个现象,强的是最终勉强启动了,换主板以前根本无法启动,
谢谢啦,那我刷biso试试。

网友B:
换了主板还是那个现象,真的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主板还是那个现象,真的不可思议~~~~~~~~~~~~~~

是哇。。。估计哪里还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C:
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行不行。。。。

http://ideapad.it168.com/thread-4457118-1-1.html在这里刷了下EC版本,BIOS不会刷,网上下的BIOS都是同版本或低版本不让更新。
再观察下吧。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清BIOS  后单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清BIOS  后单试板

清BIOS就是长按关机键哇?!后来呢》?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