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的一点心得和困惑!

楼主(2018-01-05):
打个比方测3V电感后端瞬间波形,在通电之前探头放好,然后通电,往往就会出现干扰杂波,并不是我们想要测的波形。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呢?
你戳任何一个地方,通电瞬间示波器测到的就是杂波。如果我想测3V、5V电感后端瞬间波形,往往就测不到。我也试过在通电的瞬间再戳上去,这样也是很难测到

网友:
记得好像是设置动作电压,低于设定电压就没有波形的

网友:
设置不对,或者表笔接地不行。多检查,多练习,就能抓到你想要的波,特别要看一下耦合方式设置。别设置交流

网友:
你的触发方式设置成什么?如果单次触发不行就试试正常触发或者自动触发

网友:
你所讲的情况应该是地线没接好或接触不良吧?我刚用示波器时也是这样,后来一般都专门焊个地线。

网友:
加开关,表笔捅好,通电。开关最好设置在正极上,接地要好,

网友: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示波器太垃圾 了.你买万把块钱的   波形靓得很

网友:
接地的设置,以前我的示波器也是这样子,但我换了一对探头就好了.还有触发电平也一样重要,

网友:
可能是没设置调节好吧

网友:
你可以将耦合设置成直流、正常触发、设置合适的触发电平后试一下!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
加开关 不加开关插电就是这样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起来,以后留着备用

网友:
多半是接地没接好引起的,不然的话,这示波器用了是白用

网友:
阿林老师要是看到了,菊花棒子戳死你。。。。

网友:
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啊,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情况。

网友:
最好把你怎么设置的都写上来,大家好提参考意见

网友:
我买来试波器都没开过现在,一直不会用呀。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这写小白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啊   感觉就只会一招 示波器完全不会用 啊  测到的波形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儿
船长写的,里面有新买示波器的详细设置参数和案例
示波器入门必备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待解决,有正解的师傅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是单次测试了,你试一试自动,一般接触有干扰

网友:
首先要接地,其次示波器是否带地线,电压设好范围,时机一般采用10MS,然后用普通触发不就可以抓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