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8-01-05):
大众尚酷CD机功放IC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cd机有什么好弄的,楼主是自己车上拆下来的吗,换导航了这东西就用不上了,圹坛那边好多这种车机像垃圾一样卖

网友:
9395699 不是吗?或者叫O9395699

网友:
有些ic是定制的,不公开资料的。

网友:
CD机内的功放芯片吧,一般都是双声道的。

网友(点评):
汔车CD 4个音道的

网友:
RCD510功放块,型号9395699。。。。。。。。。。。。

网友:
这是掩膜型号吧,相待还了可以对照脚位试试看  难道你想上TDA7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