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声音小

楼主(2018-01-05):
yoga 11s声音小
刚刚能听到

网友:
喇叭 爆头,或者声卡 的功放模块 爆掉。。 或者软件驱动 之类的,慢慢研究吧

网友:
你可以这样试试,找个两个角的小喇叭,正负焊在喇叭接口上,开机如果正常,就换喇叭吧

网友:
已经试过了
现在无线网卡驱动还打不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难搞吧。 换功放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难搞吧。 换功放呀                 。。。。。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功放模块了,不是喇叭就是声卡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功放坏聊,换个再说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