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到M4400s 机器的人帮我留意下,板号12296-1

楼主(2018-01-05):
求助修到M4400s 机器的人帮我留意下,板号12296-1,两个电阻因为进水阻值无穷大了,两个输入端都是20V,见图片位置,谢谢各位热心人了

网友:
找到了类似设计电路图,一个是200K,一个330K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完美亮机  :   )

网友:
这个是不是拆机的时候弄掉件了呀   图纸可以找到呀

网友A:
找 图纸呀     图纸上面 应该有标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 图纸呀     图纸上面 应该有标记的呀

我要能找到图纸就不来这里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