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真的很难修吗?

楼主(2018-01-05):
一个板供电复位都正常,无法完成软启动,小元器件肯定都没问题,按照硬启动,测哪里都是正常的。可就是自检不过、不跑码。北桥、南桥、显卡、板载CPU,这些BGA芯片,怎么判断是哪个的问题呢?
cpu
芯片

网友:
供电都正常机器不走码,确实是很头疼的

网友:
都是接同行机修,软启动难的考虑放弃。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有复位不跑码,这个还真不好修,只要焊功好的话,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不跑码的故障很广的,不好查,一般用CPU复位去对比CPU读BIOS的波形。

网友:
应该要看维修价格来的,给的价格美丽,就有时间去研究,价格差,几十元钱,谁有那心情去研究怎么修.而且这种也算是疑难杂症.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的主板就很难修,有时候就是要靠仔细 细心了

网友:
软启动要对开机流程和时序很熟,还不就是pwrgd,reset信号不对。

网友:
干ec试试 搞不好有惊喜

网友:
不跑码的要看什么问题,有些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