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30无CPU供电

楼主(2018-01-05):
接到同行一片七彩虹的主板,说实话,凄惨红这种杂牌主板,做工粗糙,而且一般都不要想这种主板会有图纸给你,所以,也不抱什么希望。
主板正面型号为:CF-G6-MX series3.0
主板背面贴纸为:C.H61U V30
先上电,发现没有出现H61的通病,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能一直上电,不掉电。
测量内存、桥、总线…..电压正常,就是不出CPU核心电压
取下CPU,强行上电,发现CPU供电也没有出来,所以排除是CPU缺少预设供电引起的无CPU供电。
凄惨红肯定是没有图纸的,只有找这个主板的CPU供电芯片(up1625p)的图纸,一测发现果然有问题,没有EN(5)开启电压,所以CPU肯定不会工作…….
无图纸,跑线,EN外面连接两个MOS管,无图纸,也不想分析分压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直接拉个5V…….
U上内存,开机了…….
附上翻车地点高清无码图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61U V30.zip

我在迅维网下载的BIOS

h61 v30.rar

我原机备份的,应该没坏,我一开始就刷了BIOS,所以这个不清楚好坏

网友A:
实际上不用这么麻烦,弄得也不好看,直接拆掉这两个管子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用这么麻烦,弄得也不好看,直接拆掉这两个管子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我后面用漆包线连接的GD两个脚,这个确实太不好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后面用漆包线连接的GD两个脚,这个确实太不好看了.......

看了半天,没有搞清楚,楼主连接GD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D:
电脑主板上的那漆让跑线很痛苦。师傅有什么高招?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跑线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哦!漆包线很好连接啊,而且很细的,多焊接几次就会了!

网友:
现在主板真是没必要花太多时间研究了。。。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只是线太粗,虽不好看但用的久,呵呵

网友:
碰到杂牌板   心都凉了半截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下,能飞线解决的就都飞线解决了

网友E:
这板子垃圾  cpu供电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有搞清楚,楼主连接GD起到什么作用。

就是MOS的D极是CPU供电芯片的EN脚,没有电压,从G极5V飞线过去,也就是拉一个5V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垃圾  cpu供电垃圾

听说七彩虹H61还有更垃圾的CPU供电方案,RT8859M+RT9605的CPU供电芯片组合,这种组合49.50脚TONSET、TONSETA 外围的220K容易坏,修的时候需要检测这两个脚。还有47.48脚是两个电阻分压电路,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主板上的那漆让跑线很痛苦。师傅有什么高招?

恩,谢谢。我不是说漆包线,是说阻焊的那漆油。蓝色、绿色会好看很多。黑色、棕色这种,看到眼睛都痛,都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高手就是多呀,我们可以好好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的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8-03-16):
正好需要这个bios,下个试试。。。。。。。。。

网友:
楼主那改的液晶220V电就在外面

网友(2018-04-15):
简单 粗暴

网友:
楼主维修效率真是高啊。。。。。艺高人胆大就这样修。。。学习了。

网友:
都是大神来的 技术一流 学习了 路过

网友:
好厉害的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好牛x,台式机的主板修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
不去找上拉电阻,拉5V供电,厉害了

网友:
可以直接拆掉不要的,也一样行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不过不想追查原因的话还可以拆一个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