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6p触摸问题总结。

楼主(2018-01-05):
6代6p触摸问题总结。
小弟在此仅提供关于触摸问题的一些思路,有的细节并未一一指出,希望大家见谅。
①常规思路
1触摸座子阻值是否异常。
2 1.8v 有无 触摸ic (u2401) 电源ic
测 c2403(开机就有)              阻值 480左右
3 5.1v 有无 触摸ic (u2401) u1501
测c2402 (开机扣屏亮屏)      阻值560左右
4+5.7v有无  触摸控制器 (u2402)u1501
(开机扣屏亮屏)                      阻值440左右
5 -5.7v有无 触摸控制器 (u2402)u1501
(开机扣屏亮屏 打值表笔对调)阻值660左右
②通病&经验
6 同步信号  m1脚掉点(多为6p)
7 屏供电    vcph 阻值 660   c2440
                    vcpl  阻值 660   c2404
8主触内部供电vddcore 阻值  440  电压 1.8v
                          vddana   阻值  330  电压 1.8v
9耦合电容损坏,连锡,掉落,阻值正常全为1500
10 nfc 干扰 导致触摸乱跳
11 32k晶振没电压   如wifi 芯片出问题,导致无触摸。
大家更换黑触摸时,要尽量少放焊油,此ic很容易滑到耦合电容上。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

网友A:
给你加分了,用心分享这些帮助其他人

网友B:
非常好的总结,新人肯定用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总结,新人肯定用的到的。

前面的常规思路,估计大家都会,但是后面的那几个经验例子还是值得一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用心分享这些帮助其他人

谢谢,加分。 希望后面那几个非常规例子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
那几个经验例子还是值得一看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这么好的热心人非常感谢 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技术正很好哦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解决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宝贵经验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我有个6P触摸座子全部没用阻值了,怎么查,换了2402没用

网友:
前面的常规思路,估计大家都会,但是后面的那几个经验例子还是值得一看的。

网友(2019-05-14):
NFC 也会干扰导致触摸失灵 乱跳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顶一下

网友:
感谢感谢适合新手学习 论坛真好 有很多干货

网友:
非常好的总结非常好的总结非常好的总结非常好的总结非常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