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2EA63TB无边框显示器原装LED换通用LED灯条

楼主(2018-01-05):
机器型号:LG22EA63TB无边框显示器;
机器故障:开机亮一秒就黑屏;
维修思路:根据维修以往修LCD显示器经验,无非就是高压部份和灯条故障。于是跟客户留下电话,把机器放在店里进一步检测,晚上拆开机器检测,用万用表测量各地工作电压都正常。刚好前几天购买了一套LED背光灯条测试工具,可以派上用场,经检测果然是灯条坏了,然后到TB上找了一大圈找不到这种灯条,没办法,只有想其它办法。刚好手头上有LED通用灯条及可调恒流板,给客户去个电话报下价,客户同意改通用版的;于是开工拆屏,这种无边框的屏不太好拆,怕拆坏客户的屏,小心翼翼的好了二十分钟,把原来的灯条拆下,把通用版的灯条剪掉多余的部(因为我的灯条是23.6的),然后装上灯条,装上屏。然后就是接恒流板,找到19V、ON/OFF、地线(19V及地线好找,ON/OFF这个开关不太好找,要用万用表测量,开机时电压是5V,不开机则是0V。我下面有图片),固定好后。开机试机,正常显示提示“没有输入信号”;本以为到这就可以完美收工了,可固定驱动板后插上VGA线试机就自动关机一两秒后以又自动开机,拔掉VGA信号线就不会这样,维修到了这里才知道忘记了一步,没有把原驱动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于是把驱动板上的D167拆掉,再把通用的恒流板上的R7拆掉(因为恒流板上双灯条接口的,所以要拆掉R7),再插上VGA一切正常了。
如果觉得这个贴子对大家有帮助,就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A:
拆屏的活不易,胆大心细,一不小心就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的活不易,胆大心细,一不小心就花屏了。

这种无边框的确是不好拆呀。前些天就有一台27寸的飞利浦客户拿到别的店里去修,没修好,然后拿给我修,我测试后才知道是上家把他家的屏拆碎了,还好我是当着客户面拆的。不然就摊上大事了

网友B:
楼主提供的经验挺好,不过,原来的灯条一般就是坏一个灯珠,换掉坏的灯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的经验挺好,不过,原来的灯条一般就是坏一个灯珠,换掉坏的灯珠就好了。

感谢提出保贵意思,手头上没有一样的灯珠,想一下要单独发货,又要等几天;而且算下也差不多的成本。所以就直接改了。

网友:
一开始一直不明白你说的为什么 要拆掉通用升压板的R7电租,后面看了会图才发现,原来是两个灯你只接了一个灯,那样亮度可以吗,这种显示器都是一个灯条?,我正好有个类似的显示器,改通用升压板,on/off不好找啊,

网友(2018-12-21):
楼主厉害,好经验,碰到这种主板改高压问题的可以学到方法

网友:
R7拆不拆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换上去,亮度怎么样。我换过飞利浦的,通用灯条亮度很不理想,后来客户不要了,直接买了个显示器

网友:
通用的亮度不行..........................

网友:
为什么要摘掉D107跟R7呢  求科普一下知识

网友:
今天碰上同的问题,一上来就找到经验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