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待机偏高,屏幕显示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8-01-06):
待机电流0.077A ,3、5V 电压实测3.4V,5.16V 。能触发上电,电流上到1.6A,屏幕显示几秒钟后,电流掉到0.055A。

这个本最开始的问题是开机卡卡Logo ,拆机刷BIOS 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板上没发现明显的短路,3、5V 二极体值419,347。把+5VALWP 后面断开,待机电流0.006.。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3  5v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
不行,查下5v后级

网友:
南桥  会不会热呀

网友:
南桥也没发热,现在我估计是南桥挂了,待机时+3VS 有2.几伏电压,+5VS 有1.几伏电压。把机子装好后,能开机,但是不能进系统,确认硬盘是好的

网友:
南桥坏了,这机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南桥大概要多少钱? 我没有BGA, 要拿到市区的同行那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