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看待台湾发生首起 iPhone 8 Plus 电池充电时鼓包?

楼主(2018-01-06):
台湾发生了首起iPhone8 Plus 充电电池鼓包、手机发生开裂的事件,一名吴姓女士刚入手iPhone8 Plus 3天, 在充电时发生电池爆炸,该女子称并未使用第三方充电器。标题:【全台第一爆】iPhone 8充電中爆裂 嚇壞鐵粉 iPhone 8本月22日全球開賣,台灣首度傳出爆裂案例。台中一名吳姓女子向《蘋果》爆料,剛入手三天的iPhone 8 Plus,手機外殼竟在充電時爆裂,嚇得她趕緊拔掉插頭,馬上連絡通訊行,初步懷疑是電池膨脹導致,通訊行已…

头像被屏蔽

网友:
产品上市早期发生灾难性质量问题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很有可能暗示着产品在设计或者工艺上有系统性的瑕疵,上市没几天就发生故障,使用一段时间后大规模爆发,售后处理以及对品牌都有很大打击
产品早期品控可能有点问题,这不奇怪,如果故障比较随机,从现象、渠道都分析不出比较系统性的模式的话,不算很危险,叫供应商加强把关即可,然而如果一类故障集中爆发,就要注意了,一是说明可能这个供应商这一批货都有问题,二是工艺乃至设计上都有问题,这样的话生产一台亏一台,以后上新闻一台打脸一台,赔不起
尤其是电池类故障,整台手机最高能的部分就是电池,最能搞大新闻的也是电池,不信你问三星去
对于这类故障,要密切关注

网友:
你也配叫炸?

网友:
并不是爆炸啊,也不是爆裂,看样子是电池有问题所以膨胀了,导致强行撑开了显示屏面板。从照片来看,换块电池恢复面板,恐怕都可以正常用。。。(当然不是说苹果就可以这么处理)

其实,每代iPhone都出现过电池鼓包的问题,网上搜索多的是,这次这么受关注是什么鬼啦。
只要是锂聚合物电池,恐怕一定会有几率出问题的,我觉得目前这个程度不算很严重,算是锂聚合物电池典型的失效现象了。
具体还需要后续观察,如果只是零星的事件,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有销量高的手机厂商都有电池的问题,不信去搜搜,多少万分之一的几率而已。
至于为什么老提三星,因为三星去年的Note7和S7系列,是燃烧甚至真的爆了,不论充不充电都有发生的事例,是全球性的事件报告,数量也显著地多,短短两三个月全球至少几十甚至过百起(光美国据报道就有70例),这证明其手机是明显有设计缺陷的,所以Note7直接成为第一款被全球航空公司禁止带上飞机的手机产品,而S7系列燃烧爆炸几率也显著高于正常水平,只不过被更严重的Note7抢了关注度,但可以肯定S7也是可以称得上危险的一款手机。所以,三星去年的事件严重程度和其他厂商不可相提并论,毕竟燃烧对人和财产的威胁是巨大的,尤其在夜间和飞机上。
这才是自燃甚至爆炸的手机:

有句老话说得好,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如果后续iPhone 8系列再频繁爆出此类问题(3个月全球10例以上),那可能是真的有问题,如果还是零星孤立的事件,那只能说人类目前的制造水平只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了。
另外,产品出现问题后厂商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具体看后续发展吧,苹果如果做出像三星那样污蔑中国消费者微波炉加热手机的事,我同样一生黑,所以说我给苹果洗的都洗洗睡吧。

网友:
实名反对现在最高赞答案 自己立一个靶子再去打它很有意思吗?

1.作为现在正在使用iPhone8 Plus的用户,我第一点想到的是国行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真的是质量问题这没得洗
苹果自己背全部的锅 但是现在什么都还没证实 就说话阴阳怪气的真的神烦

2.你是从哪看到有大规模洗地的,微博和知乎上几乎都是以看热闹的人居多 类似于以下几种

3.其次 爆炸爆裂和鼓包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些标题党确实别有用心 篡改发言 良心不会痛?
如果国内后续有非人为因素导致的爆炸 那我可能会联系售后看到底怎么解决
自己看微博上造谣的人....写的文章连图片都没配对

4.说实话微博上天天都有手机炸 见怪不怪了 到苹果了就莫名的集体高潮
华为:

vivo:

oppo:

小米:

这都是最近的爆炸 甚至还有的就是今天的
心里没点x数吗

5.支持台湾省人民走正规渠道维权 就这样

以上

网友:
我真是心疼史杰老师,就说三点

第一,你们都不看图?炸了会连燃烧的痕迹都没有?最多也只是电池胀包好吗?

第二,现阶段只胀包了一两台难道不应该算小概率事件?如果是像s8那样批量爆炸是不是才会走召回?
小概率事件难道不应该走保修?
一年保修难道不就是针对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吗?

第三,无论哪个品牌,都不应该是一个比烂的过程。
不是说xx品牌哪不好我也应该哪不好,评论里很多人一边咬着Apple的这种小概率事件不放说Apple都这样国产机偷工减料有什么问题,一边又说着要给国产机时间去超越Apple,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概念。

无论哪家品牌的支持者,都应该秉持着让自己喜欢的企业拥有企业责任感,对消费者负责,对自己产品负责的心态去喜欢那家企业。而不是你卖低配高价就说xxx牌配置还不如我们xx型号卖的更贵。或者说xx闪存抽奖去说xx牌还混用屏幕呢。

你们这样做都只是在给自己喜爱的品牌找借口,这样一味的纵容他们还谈什么进步?就拿这些手段去超越Apple吗?

最后想说有些企业就算不去关注环保、不关注公益、不关注可循环利用、不关注少数群体,不关注这些跟自己品牌无关的事情这都无所谓,但有起码认认真真的去设计制造自家的产品吧?而不是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去通过诋毁和抹黑友商来抢市场吧?

你看人家大疆,踏踏实实做产品,不也可以把企业做的很牛逼吗?

最后的最后,在见识了史杰老师下面的评论后,我只开我关注的人可以评论,抱歉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问题竟然还能在知乎出现。如何看待?不就是质量有问题呗,有这点闲工夫还不如多看看书。

网友:
(戾气很重,半认真回答,慎入)
如果有哪位朋友有海军刷赞的门路,请私信我
----
还有:这不是炸。
----
你们不是说销量很少吗?于是召回不是很容易?经过 iPhone 6S 的教训,我们已经具有大规模召回的魄力了。如果不召回,那就说明问题具有偶然性了,iPhone 7 不也是“炸”了几台吗? Samsung 和 LG 都不知道给 Apple 惹了多少麻烦了。

---发大牢骚时间---
以下内容可能引起不适。
海军请退散 海军请退散 海军请退散
否则直接人工举报,否则被网监 Block 后果自负。(内部手段,应对海军的下下策)

这个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华为海军炒作。
有些人翻来覆去改标题,明明是电池鼓胀,何来之爆炸?
而华为出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立马被批判一番?
因为我们给予自己人的宽容太多了!
华为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利益为主导!
iPhone 为什么卖这么贵?
中国生产,海关一趟身价立刻加 17% 左右!中国进口!
iPhone X 成本 2600?
人工不要钱?设备不要钱?能源不要钱?工人不要钱?专利不要钱?品控不要钱?良品率不要钱?你不纳税了?
举例子:
教育部采购为什么采购 iPad?
Apple 在教育领域布局了最长时间,也是说到做到的为数不多的企业。iPad 是平板电脑领域唯一用心做的产品,经久不衰,甚至可以为了教育进行定制(iPad 2017)。平台成熟,选择丰富,性价比较高。
而作为对比,华为和三星,心思都不在平板上,更不要提中国国内“教育电脑”品牌了。

前方高能

网上新闻评论区都是什么玩意!
一群民族主义的走卒,碍国主义!
我天朝迟早要被这群人毁了!
经典语录:美爹?
只让你天朝往外卖,不许其他国家进来?懂不懂经济全球化?你怕不是比川普还不懂政治!
库克都这么舔我们了你还想干什么?每年按万亿交赋税,亏你了还是欠你了?某些基础设施和福利,没准就是那些买 iPhone 的人,甚至 Apple 本身支付的“买路钱”!
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人也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就是目前的国产手机?(感谢评论区的两栖纲动物指正,Vivo 并不能代表国产手机,还有 OPPO)
亚马逊没 B 数你自己也没 B 数啊?

良心呢???
虽然有小米类的优秀厂商,可是还是无法挽救国产手机的信任危局。各厂家的极端用户更是无法无天,Miboy(并不是米粉)、华海(花钱雇或是自来喷)、蓝绿混合海军旅,正是他们带走了国产手机的风向。

对不起,我今天是为了“外国人”说话,但是,维护的,却是大部分人的共同利益。

因为缴的根本不是税,而是真的“买路钱”。
---------------------
允许全文全平台转载,但是扭曲文意者,后果自负!
今天我和 @知乎小管家 喊个话,肯定会有人举报我是“政治敏感”,甚至你们有可能收钱删我回答。我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粗鄙之举而妥协,若本文被折叠/建议修改,则退乎没商量!
贵乎药丸!
(这不是威胁,是无奈,代表知乎手机板块被海军所害的答主的最后的呐喊)
“我就算是死了,定在棺材里了,也要用嘶哑的喉咙喊出∶知乎药丸”
戾气,是有的。但是,不是最多的,是克制的。
9.30 13:08 修改
———————

本人现已开通值乎,价格亲民,绝不以敛财为目的,接受技术问题质询(剧透类概不回答),详情请戳进头像。
—————————
各种非剧透问题,欢迎 7*24h 值乎提问。

网友:
不知道是回答的时候看走眼还是改了问题,鼓包是确确实实的,但不是爆炸。
————分割线————
说真的,到底谁策划的你们心里没点数?

网友:
来个跑题的
17个点增值税这个快别说了,作为一个财务每天看苹果比国产贵的原因是这个我要尴尬死了,商品销售都会有增值税,你硬要说没有不知道不如把发票开出来看看,区别在于税率不同,17、13、11、6、3不等
非要说税金拉高售价的,那是关税和消费税,另外苹果符不符合进口商品还另说

网友:
我撤销了那位兄弟的“爆炸”编辑,或许改为“爆裂”更合适点。

网友:
之前有个所谓的iPhone 7首炸的问题,也是未被证实的搞事的新闻就拿过来问。
现在已经被关闭了。
贴一下之前的回答。
感觉这个答案可以用到iPhone 100,每一代都有首炸。
知乎用户:如何看待 iPhone 7 首炸?

网友:
哇,一天没看竟然那么多赞,踩,评,骂。受宠若惊,面对争议,更一下吧!

我只对我见过的现象进行评价和总结,这种双标现象你们没见过???看看我的评论也知道啊。是不是都应验了???

针对这一句引发的争议。"夸张新闻,这叫爆炸吗?这叫开裂!"这句话说的有错吗??各种评论答案里没有吗??
我看了图就大概明白,这次事件是媒体夸张,把开裂说成爆炸。我发评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新闻提到爆裂这个词,所以我用了开裂这个词。因为以前各种手机都出现过,都被说成爆炸。
这句话和第一段结合,是点出,一些果粉眼里: 同样出现夸张新闻,其他手机就是重大质量问题,网民说出这句话就是洗白。苹果就是允许范围内的小问题,网民说出这句话就是理性。
认为我说苹果是爆炸的,可以重修语文阅读理解了。

信口开河阴谋论说友商抹黑,就是理智???你们知道水军的操作和特点吗?你们知道微博热搜怎么买,多少钱吗?你们知道通稿转载是什么吗?
点出双标现象,就是%%*>%%???感兴趣自己去评论看。
感兴趣的也可以自行去各种评论区对比一下。看一看拿着苹果手机,向往科技前沿的理中客,嘴有多脏。以及他们口中,不那么爱苹果的穷酸人中,有多少人在分析和提出现实问题。

=================================发生在别的手机身上: 高层腐败,吃收回扣,品控不好,为了降低成本,低价购买劣质电池,技术有问题,让你们买便宜货,品牌没有信仰……段子满天飞,帽子各种扣,各种嘲讽。果然还是iphone最好。

发生在iphone身上:
友商陷害。夸张新闻,这叫爆炸吗?这叫开裂!这都是质量范围内允许的。知道品控是什么吗?大惊小怪。
苹果也是受害者啊!电池商的问题,苹果还能诉讼拿钱呢。买不起就酸。
你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开裂,看到iphone内部精美的排线了吗??选择这个电池一定是因为可以做到最薄最轻,为了达到技术的极限。落井下石看热闹的最没素质,你行你造一个这么好的手机出来啊。
回收调查赔偿的及时,就是服务态度好,不愧是iphone,大牌风范。
回收的不及时,就是ios系统那么好,下一代产品仍然会购买,哪个品牌没出过质量问题???

网友:
三星爆炸
某:三星药丸。
苹果爆炸
某:三星为扯平iPhone制造黑点,药丸。

网友:
特意找了一下,原来这么 的某友商出品的手机电池也是会“爆炸”的

------------------------------------------------

-----------------------------------------------

----------------------------------------------

----------------------------------------------

---------------------------------------------

----------------------------------------------

网友:
5v1a就爆了,难怪不敢配快充

网友:
我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一定会炸

网友:
~~第七起 中国(中国的第四起)~~

据媒体报道,继中国台湾、日本、中国香港出现iPhone8系列手机电池鼓包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首例iPhone8Plus爆裂事故,这是中国第4台,也是全球第7台公开报道的iphone8鼓包手机。

~~10月6日 苹果公司回应~~

发言人表示,正对iPhone 8电池膨胀的报道展开调查。

~~10月5日 第六起 内地首鼓~~

【iPhone8内地首现爆裂 新机屏幕侧边裂开 没充过电】中国大陆也出现了首例iPhone 8 Plus爆裂事故。10月5日,家住广州的刘先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从京东商城购买的iPhone 8 Plus,打开包装后发现机器爆裂,屏幕被弹开,但未见燃烧痕迹。

~~10月5日 第四起、第五起加拿大、希腊电池鼓包~~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苹果用户安东尼·吴(Anthony Wu)说,周日时他买了一台新iPhone 8 Plus,周一就退了回去,因为屏幕被撑开。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电池膨胀,给配件造成太大压力。

希腊苹果设备维修店iRepair也提供一张照片,照片中手机的显示屏被撑开。iRepair透露说,客户刚刚才从包装盒中拿出手机,充了一夜的电,第二天早上就发现手机屏幕被撑开。该客户是用苹果官方充电器和数据线(Lightning to USB)充电的。

到目前为止,iPhone 8 Plus至少已经出现5起类似的事故,台湾、日本、香港都出现过相关报道。前两次事故发生之后,苹果新闻发言人曾表示公司已经“知道”,正在调查。记者向苹果打听调查的进展,苹果没有回应。

~~~~第三起电池鼓包发生~~~~

【又一iPhone 8出现电池爆裂】据香港媒体流动日报(NewMobileLife)报道称,一用户9 月 22 日购买了iPhone 8,9 月 28日电池出现了鼓包,屏幕被撑开,这是第三起iPhone8 电池鼓包事件。

~~~~~9.30更新一波~~~~~~

现在围绕这个话题的风向有几个:
1.这不是爆炸,这是电池膨胀/鼓包
2.世界五百强要发新机了
3.电池供应商是三星boom7的供应商
4.(针对2、3的反应)苹果甩包给华为/三星电池供应商

还有一些小众的分析猜测:
——iphone8本身就是匆忙推出的刷销量的产物,质量对不起价格
——新的无线充技术还不够完善,这个阶段电池多少会有些问题

还没有看到苹果官方回应,继续关注持续更新。

~~~~~~~~~~~~~

有专业人士解释说是电池膨胀,这是第二起,第一起在日本,日本网友发的推特,手机出现类似问题,

另外,这次苹果三款新手机的电池供应商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三星NOTE7的电池供应商SDI。

现在还是个例,下结论还早,也要看苹果方面检测的结果和解决的方式,会持续关注并及时更新。

网友:
主要看后续有没有继续发生这样的事,以及看看售后如何。

网友:
小概率事件不能说明有啥问题,等后续,如果又有其他多数爆炸,才存在问题。
另外,幸亏不是小米爆炸了,不然匿名答主会攻占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