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MAX8734A 6脚开启19V是不是高了

楼主(2018-01-06):
换了好多个待机芯片都是这样,6脚为第一个开启电压,19V,但电路 图是这样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人看了吗?........................

网友:
6脚本来就19V                             .

网友A:
6脚通过电阻连接公共点,19V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脚通过电阻连接公共点,19V正常

19脚,作为开启电压,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脚,作为开启电压,这么高吗?................

8734是19V开启的,一些老机型用这芯片,现在机器基本看不到这芯片了。

网友:
应该就是19V吧 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哦

网友:
本来就是19V啊 ,那里高了 。正常的电压

网友:
上拉到DCBATOUT,公共点电压是多少,那这个开启就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一个关闭和开启的总引脚。。。

网友:
19V哪里高了。本来就是19V好不好,来自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