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37寸液晶电视图像故障检修

楼主(2018-01-06):
    一台TCL37寸液晶电视(L37E9BD),开机负像,白屏,如图1,我的第一感觉是逻辑板不正常,导致液晶分子栅极开关异常,掀开逻辑板的盖板,VGH VGL VCOM AVDD测试点都正常,但是我发现了可疑分子:AS15,于是用万用表扫了一遍伽玛电压,基本都是15V多,哈哈就是你了, 模拟电压过于单一让他没有了灰阶色,成了一台纯白色电视,更换掉伽玛芯片AS15,两排灰阶电压呈正常的阶梯式,装上逻辑板,电视机恢复正常。

网友A:
AS15   液晶常坏件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楼主,只换了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15   液晶常坏件了

谢谢大神的赏分,小的很感激

网友C:
换了一个芯片就搞定,还有其他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楼主,只换了芯片吗

对   只换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芯片就搞定,还有其他坏的吗?

别的没坏

网友:
好,换家马芯片,又是七八百快。。。。。。。
损坏的一般温度都过高。

网友:
这个芯片最常坏了 手里常备一些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必须加分  修逻辑板的还真不多  学习了

网友:
AS15   液晶常坏件了      。。。。。。

网友:
底片 颜色不对  先找AS15-G  易损件 我换完再加个小散热片 怕新芯片不稳定

网友(2018-02-25):
逻辑板故障我很少能修好,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2018-11-19):
as15很容易坏,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修起机来自然很快。

网友:
有AS15的直接换,从来都是先干掉它,一般药到病除

网友:
现在好多用户都知道AS15这个东西了,我就遇到一次修电视的时候用户问我是不是AS15坏了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谢谢分享!